楼主(2019-04-21):
三菱Q系列Q00UJ自带的RS232串口怎么和触摸屏通信不上,但是可以下载程序,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A:
什么屏?Q系列的232接法 除了3根线 还有两根哦
还有什么线啊,求告知,台达的普通SS411屏

网友B:
和什么屏通讯  连线 通讯参数都对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我这样用,可以的呀。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32379]
我这样用,可以的呀。

你这是什么品牌的屏?
多学多用!

网友C:
台达,10S411的人机界面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找到原因了,6针圆孔有两个角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