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各位大神,怎么用两个伺服电机配合工作来完成攻丝动作,有没有相关的案例或者资料的,让小弟借鉴一下
huiyang

网友A:
  问个问题 问的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楼主叫我某某于2019-04-22 09:16发表的 如何用双伺服电机完成攻丝 :
各位大神,怎么用两个伺服电机配合工作来完成攻丝动作,有没有相关的案例或者资料的,让小弟借鉴一下

用绝对值伺服走通讯
大师,我今天突发灵感,两个轴都用伺服的位置模式来工作,假设我丝锥的牙距是1.5mm,攻丝深度是15mm,上下伺服的丝杆一圈是5mm,上下伺服转一圈需要1W个脉冲,也就是说我上下伺服只要走3W个脉冲就可以到达15mm的深度,因为丝锥牙距是1.5mm,所以我主轴需要走10W个脉冲才能到达15mm的深度,所以,我用两轴联动的指令,同时输出两个轴,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 问的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两个伺服电机,A伺服控制攻牙丝锥的速度,B伺服控制攻牙的深度,比如,我丝锥的牙距是1.5MM,那A伺服转一圈,B伺服就刚好走1.5mm的距离,如果配合不好,丝锥就会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绝对值伺服走通讯

能在具体一些吗,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6318.html
这里有人分享 你们俩交流下

网友D:
要用插补指令的,必须要两轴联动

网友E:
兩軸直線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