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路模拟量用什么系列PLC

楼主(2019-04-22):
如题,这么多模拟量我用什么系列的PLC才能采集,或者带从站怎么配置,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A:
用总线吧,你这太多了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