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MES模块

楼主(2019-04-22):
各位大咖好,请问Q系列的MES模块和整厂的MES系统可以兼容吗(不论该厂MES系统是哪家的),另外MES模块设置复杂吗 ?没接触MES,请答疑,谢谢。

网友A:
取决于系统所用的数据库类型,设置很简单的稍微了解点数据库就行

网友B:
MES模块只支持ORACLE,SQL Sever,MSDE2000,Access和Wonderware Historian这几大数据库
下载积分:+1(ddybfl)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