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新人刚接触模拟量采集这块知识,只知道可以用mov指令把位移和力传感器数据从模拟量输入端口采集并存到比如d100中,但是传感器数据一直在变的话d100中的内容一直也在变吧,如果我想把一系列传感器数据储存下来,在触摸屏上绘制表格的话,要用什么指令来实现呢?听说是可以在触摸屏上外接u盘来保存数据,但是具体要怎么做却不是很清楚,真心求教

网友A:
移位指令,每存一次,移位一次。把上次的数据保存到别存储器中

楼主:
这样一般是存在哪个区呢,如果我是存位移和力传感器的数据,用来做个表格,plc空间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位指令,每存一次,移位一次。把上次的数据保存到别存储器中

这样一般是存在哪个区呢,如果我是存位移和力传感器的数据,用来做个表格,plc空间够吗

网友B:
我单位有日本做的类似工艺的程序,我看不明白~如果有需要可以帮你看看程序段。
我们是欧姆龙CJ2M配基恩士屏,可以记录50组扭力数据,一个顶一个的。至于外接记录那种,我们这用不上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单位有日本做的类似工艺的程序,我看不明白~如果有需要可以帮你看看程序段。
我们是欧姆龙CJ2M配基恩士屏,可以记录50组扭力数据,一个顶一个的。至于外接记录那种,我们这用不上

谢谢,我现在就是在写程序,主要就是不清楚多组传感器数据用什么指令储存到什么地方

网友C(2019-06-22):
直接存在触摸屏里面不行吗?  我们用威纶通的触摸屏可以存很多数据
bnnyygy

网友D:
SLD 起始字 结束字。

只能移位单字。32bit浮点不行。

还可以用间接寻址。mov D100 @D0
每次传送一次给D0+1。D0=1 就存在D1,D0=2 就存在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