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震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9-04-22):
新设备 国产伺服驱动器,启动正常,就是停止时候一直抖动,大家说说什么原因?应该调什么参数?

网友A:
引用楼主15836154775于2019-04-22 14:30发表的 伺服驱动器震动什么原因 :
新设备 国产伺服驱动器,启动正常,就是停止时候一直抖动,大家说说什么原因?应该调什么参数?
是马达振动吧?是不是刚性参数调大了?

楼主:
是啊,马达一直振动,不会停

网友B:
楼主可能是同步带负载,增益调下

网友C:
垃圾国产伺服的通病,刚性不行,把刚性调大。还不行就加个减速机。国产的伺服做得差,价格还和台达相差无几,但是性能比起台达差的不是一点点。

楼主:
问题找到了,减速比小了,电机扭距不够。谢谢大家!

网友D:
电机的惯量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