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有可以监控视频的触摸屏吗

楼主(2019-04-22):
请问各位大神,有可以监控视频的触摸屏吗

网友A:
为啥要监控视频?
好吧,果然见识短了

网友B:
三菱只有27系列的屏支持而且对摄像头输出的视频格式有要求并且需要加模块,还不如弄个工控机好了

网友C:
台达B10VS511

网友D:
威纶触摸屏自带远程监控 。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最好是可以直接用网线连接的那种,那就方便了。

网友F:
PROFACE支持摄像与视屏播放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显控有插网线用的
hwangdk1987

网友H:
基恩士,VT5-X系列直接支持RGB接入,VT3要加外部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