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有声音问题

楼主(2019-04-22):
台达ASDA-B2伺服上电后电流声音很大,用手轻轻推一下伺服平台声音会减小,低速运行的时候声音也很大,电机是750W,调整电子齿轮比后,脉冲当量是0.001M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声音,还有要调节哪一个参数可以缓解?

网友A:
刚性太大了,调小点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B:
P1-37刚性调小点,还不行就把P2-00,2-02,2-04,调小一点,一般来说你这个问题就是1-37调得太大导致伺服啸叫。

网友C:
联轴器可以买双膜片的 刚性也可以调小点 主要原因是轴补同心导致的

网友D:
增益调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