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标签编辑表里改名字后,程序对应的标签名不会自动变更

楼主(2019-04-22):
三菱works2标签编程后,在标签编辑表里改名字后,程序对应的标签名不能像works3那样自动变更吗?如果不能那改标签名字好麻烦

网友A:
这个标签应该是相当于m0..... 只能批量改注释,批量改标签可以用替换。
这里借下楼问个问题:1.576A版本的软件帮助加FX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目录树到底能搞出来不,不行就放弃了。
小姐姐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