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我对FX5U不太了解,做了一个定位的程序

定位完成后想清除当前位置

结果发现清不了!我用DMOV 或 DHCMOV都不行

有一次用DMOV,SM8029接通的瞬间是清成K0了,但下次定位后,数值又回来了,而且数值是一直在增加的。

比如我每次定位 3000,那数值是这样依次显示的 0 - 3000 - 0 - 6000 - 0 - 9000 - 0 - 12000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样才清除当前值?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回原位后 不是会自动清零吗。

网友B:
你这个特殊寄存器用错了把,SD5580是3轴的当前位,  上面定位的是2轴,SD5540才是2轴的当前位
  • 下载积分:+2(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特殊寄存器用错了把,SD5580是3轴的当前位,  上面定位的是2轴,SD5540才是2轴的当前位

    楼上正解

  • 下载积分:+2(菜鸟入行)

网友D:
    上面两楼都是对的,寄存器使用错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两楼都是对的,寄存器使用错了

    程序给我改乱了。。 用正确的寄存器,也是清不掉。

    也是我说的那个情况,如果隔一会清就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给我改乱了。。 用正确的寄存器,也是清不掉。

    也是我说的那个情况,如果隔一会清就行

    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突然想起来去年用5U自写回原点,碰到原点后不能马上把当前地址清零,必须设置一个延时后,再清零才能起效。
  • 下载积分:+2(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网友E:
    6楼正解,刚开始玩5U定位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突然想起来去年用5U自写回原点,碰到原点后不能马上把当前地址清零,必须设置一个延时后,再清零才能起效。

    原点回归完成后,不是自动清零的吗,干嘛还要外加程序来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原点回归完成后,不是自动清零的吗,干嘛还要外加程序来清零?

    自写回原点程序,没有用到DSZR等回原指令,一般用于没有位置装2个极限感应器(甚至没有极限感应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