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2):
三菱PLC有很多的系列,选型怎么选 如我有个项目,5个轴,精度不高,  2个输入模拟量,    其它的IO E有36输入,22输出,
怎 么选 先A   ,,Q   L  5U  3U   3GA   选哪个,老板有钱,不在意钱,但选哪有有什么好处?

楼主:
哪个的本体有5轴的

网友A:
两个FX5U-64MT。或用Q系列,Q系列成本高很多,接近10000

网友B:
老板很有钱
提升机自己机会来了
Q173M+三菱J4B伺服+Q**DB基板+IO模块+电源模块+模拟量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板很有钱
提升机自己机会来了
Q173M+三菱J4B伺服+Q**DB基板+IO模块+电源模块+模拟量模块

R系列用一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用FX-5U,加几个模块,功能能满足,又有性价比

网友E:
都选5U了就不要加脉冲输出模块了,用5个JE-C的直接插网线不就好了
IO点整够用就好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F:
据说三菱Q系列有16轴光纤定位单元,选他没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选5U了就不要加脉冲输出模块了,用5个JE-C的直接插网线不就好了
IO点整够用就好了

5U本体好像只支持4轴,如果说她的以太网端口还支持联机定位驱动以太网伺服驱动器,真没有了解过

网友G:
既然不差钱,按罗列出来的系列中, Q系列是最好的选择,扩展和通讯都是最丰富的

网友H:
用Q系列的,也正好可以练练手啊

网友F:
实话说,光纤抗干扰能力远大于普通网线,建议光纤;
另外Q系列功能强大,Q26有260K的海量程序存储空间,你高兴了再加20M存储卡也没有异议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I:
我特么感觉你在炫耀,不在乎钱的情况下,优先Q系列,好玩的多,编程方便,为了防止别人说闲话,建议用5U,

网友J:
跟你们老板讲,该考虑国产了,轻松上10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