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NC系统的锁机程序原理~~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19-04-23):
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CNC系统的分期锁机程序原理的?请指教!~~~

网友A:
什么系统?

网友B:
设置几个时间点,到期了就锁机,给钱了但没给足就给你一道密码解锁,下个时间点继续锁机,继续给钱解锁,直到收完全部尾款,给你个永久密码,输入之后就不会再锁机了。
说来说去就是钱的事,不欠钱就不锁你机了
好像数控系统都是一样设定的吧.

网友C:
别想太多!你能加密别人就能解密!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感觉这家是懒钱的主就把价格调高,否则干脆别做。
你这样设定只是固定的锁机时间或数量的..但CNC是不是样的. .比如这次锁机了可以产生一个开机码,然后我们再任意设定下一次的锁机时间的.

网友D:
最主要還是看什麼系統?才有應對的方法!

网友E:
一般来说,锁机后,给出一个锁机识别码,然后厂商根据实际情况给解锁密码,1天,2天,3天,1周,2周,3周等,密码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也有永久解锁码。
锁机公式的程序正常是写在系统的底层的,一般人看不到算法,所以正常情况下不好解锁。
求CNC系统的锁机程序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