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昨天的双伺服来完成攻丝的问题

楼主(2019-04-23):
今天突发灵感,两个轴都用伺服的位置模式来工作,假设我丝锥的牙距是1.5mm,攻丝深度是15mm,上下伺服的丝杆一圈是5mm,上下伺服转一圈需要1W个脉冲,也就是说我上下伺服只要走3W个脉冲就可以到达15mm的深度,因为丝锥牙距是1.5mm,所以我主轴需要走10W个脉冲才能到达15mm的深度,所以,我用两轴联动的指令,同时输出两个轴,各位大神,觉得这样行不行

楼主:
这里的两轴联动是台达PLC里的指令,其功能类似于三菱PLC里的直线插补指令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有点惆怅啊,难道我的设想不正确吗

网友A:
我觉得可行,快试试吧
另外,你的工艺有好像是退一进三的要求吗,就是说不是一次前进攻丝完成,需要攻几圈,后退一下,再攻
不需要,因为是铝铸件,退一进三的话会烂牙

网友B:
谢谢,刚下班,明天下载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