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直流24V 84安时供电电池组

楼主(2019-04-23):
如题,若是换成直流电源应该为多大功率的呀!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电流乘电压除以电源效率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在理想条件下,84Ah(安时)表示以84A(安)电流给负载供电,可以用一个小时,或者以1A(安)电流给负载供电,可以使用84 小时,其他以此推类。
实际应用会比以上理想条件下要小一些。
所以,楼主的“若是换成直流电源应该为多大功率”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C:
了解负载电流,负载工作时间,然后估算电源功率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想法是想将原来的电池组直接换成明纬的24v稳压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想法是想将原来的电池组直接换成明纬的24v稳压电源。
人家用电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一个是防止突然掉电导致程序中断,而且在断电长时间都不会丢失,第二个是直流电源没干扰,开关电源的干扰很大。你想想,两块12V的电池+充电系统至少在1500+。一个2KW24V的开关电源才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想法是想将原来的电池组直接换成明纬的24v稳压电源。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应该知道你的负载额定功率或者额定电流到底是多少(可以将所有用电设备的功率加起来再计算出电流)?然后求出电源的容量。
不要告诉我你连欧姆定律和求功率的计算都不懂哦!!!!

网友E:
这东西有啥好算的,有啥主要负载去调查一下,然后去测量一下电流,心里不就有数了,很多情况下实际负载跟容量差很多的。如果是有发动机启动电机负载这样冲击性的,估计替换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