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面对赖皮老板都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4-24):
尾款拖欠老是不给的?

网友A:
加密码,停机。

网友B:
小型机没办法,人家直接找外面的人重新写程序。大型机的话可以加密加时间。

网友C:
合同尽量完善写清楚明白,产品设备尽量按照合同来。
对于无诚信者,宁可不做也不啰嗦。
但能做到前面2点的都不是很多。且有好多内幕。
可以考虑一下为何老外的设备款,几乎没有拖欠的?

网友D:
合同写清楚,项目做到位,就没问题了
实在赖皮了,那就看着办吧

网友E:
没有办法,老赖是社会顽疾

QQ(VX):2252241236

网友F:
屏,PLC都加密,他找外面写也得花钱,正规公司一般也不会接这种活的

网友G:
1、合同尽量完善写清楚明白,产品设备尽量按照合同来。
2、对于无诚信者,宁可不做也不啰嗦。
3、没有办法,老赖是社会顽疾。有内幕的这种活我不会接。

网友H:
像我写和同就说明了不给钱就拆,加密了或者停机他还要反问你要钱就要钱为啥要停他的设备变得我们还有错了。

网友I:
大族激光就是还是有一个月才到时间,没结清尾款的。就是锁住不能用了。还有HALCON视觉软件,需要插USB授权。
没有办法,这些公司不怕不给钱。耽误生产,自然会找他们的销售了。

网友J:
我做过基恩士PLC的动态密码到期自动停机功能块。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做过基恩士PLC的动态密码到期自动停机功能块。
共享给大家看看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L:
见过欧姆龙的锁机PLC程序,欧姆龙里面有存储日期的特殊寄存器,读取这个设置条件到了就置个位(最好用断电保持继电器),把这个写到启动条件,或者加到触摸屏里触发弹窗。
还需要注意下载的时候设置好保护不能上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屏,PLC都加密,他找外面写也得花钱,正规公司一般也不会接这种活的

不用正规公司,本网站就有好多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