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4):
三菱FX3GA的PLC,原点想和限位合并为一个点。用的ZRN的回原点,DRVA的绝对定位。想实现在DDRVA的时候碰到原点就停止脉冲输出。是不是把原点动作时,把对应的M8343置1就行了?这样会影响ZRN的指令吗?

网友A:
两个小时了 没人教你
我来教你
不要使用zrn了 直接使用PLSV 就好了 速度你来控 想怎回原点怎么回原点  认为回原点OK
来一句 dmov K0 D8340 (FX3U  Y0)
能教你的只有这么多
我现在从来不用ZR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时了 没人教你
我来教你
不要使用zrn了 直接使用PLSV 就好了 速度你来控 想怎回原点怎么回原点  认为回原点OK
来一句 dmov K0 D8340 (FX3U  Y0)
能教你的只有这么多

说得好

网友C:
为什么要省去一个限位点?

QQ(VX):2252241236

网友D:
zrn其实也很好用的,不过看情况,你这个情况楼上的兄弟已经给你答复了,

网友E:
用原点回复ZRN好点,回零时,不要M8343或M8344 为1就可以了,.

但也可看你的具体情况,  不建议用,PLSV.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时了 没人教你
我来教你
不要使用zrn了 直接使用PLSV 就好了 速度你来控 想怎回原点怎么回原点  认为回原点OK
来一句 dmov K0 D8340 (FX3U  Y0)
能教你的只有这么多

就按他说的干,也可以用DDRVI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省去一个限位点?

可能是被机械部分搞的没有位置了

网友H: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机械设计没考虑到安装限位开关,没有留下安装限位开关的位置,只能自己在程序里定一个原点,1楼的方法很好,我是用DDRVI这个指令来做的。

网友I:
触发原点信号后,用MOV把K0传给当前脉冲值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J(2019-10-16):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时了 没人教你
我来教你
不要使用zrn了 直接使用PLSV 就好了 速度你来控 想怎回原点怎么回原点  认为回原点OK
来一句 dmov K0 D8340 (FX3U  Y0)
能教你的只有这么多

英雄所见略同啊,直接点动后退到感应器位置,固定低速来回走几次就清零啊。

网友K:
原点想和限位合并为一个点。用的ZRN的回原点(这时记得把限位功能屏蔽了),DRVA的绝对定位。
很多现在都装左右限位没有原点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