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采集,硬件选型问题

楼主(2019-04-24):
请教各位大佬,做温度采集运算的时候,你们用的什么硬件配置?
请指点一下。谢谢!
刚才估算了一下,4路温度采集+3U PLC 2000元不止。有没有经济一点的搭配?

网友A:
要便宜首选淘宝,16路的温度模块才几百块,
三菱,西门子之类都不便宜.
台达,和国产价格比较实惠.

网友B:
使用 泓格 I-7018模塊 8路輸入 標準RS485物理接口 Modbus協議 800元

网友C:
国产的PLC也可以啊

网友D:
plc加温度模块最经济

QQ(VX):2252241236

网友E:
单纯温度控制的话不用PLC也可以。如果还有其他的,PLC做逻辑,温度控制单独拿出来做也可以。现在有这种模块,可以跟PLC做通讯读模块数据,国产的,四路几百块钱,自带PID,温差大概是正负5,详细参数也可以自己调。

网友F:
用泓格、研华的温度模块好使好用又方便

网友G:
看要求高吧我用的是三菱3UPLC 加2N 2LC模块

网友H:
用显控PLC,PID指令功能好用又实惠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去查查大家说的牌子。

网友I:
淘宝上采购温度巡检仪,有4路、8路、16路输入和PLC用Modbus-RTU通讯

网友J:
如指定热电偶为K型,考虑北京聚英电子的DAM-TC16,,这是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才发现参数性能最佳的一款,
简单介绍:16路K型,精度±1℃ ,显示分辨率0.1℃ ,刷新率10次/秒,支持Modbus RTU,价格¥820.00
http://www.juyingele.com.cn/product/caijika/wenduka/1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