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3-VT7这个接口是用什么用的
螺丝

楼主(2019-04-24):
基恩士 VT3-VT7触摸屏这个接口干嘛用的
这个接口用标准网线接口弄进去的话,网线头大了
尴尬
我想用串口转以太网可以吗(串口服务器)? 有用过吗。
我想TCP IP 连接这个触摸屏
安徽合肥

网友A:
序列埠,用來跟PLC通訊用的,或用序列埠傳輸HMI畫面資料的.RJ11一般電話線6P接頭.
哦

~~業餘打工仔~~
VT3-VT7这个接口是用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