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助三菱伺服mr-je的问题

楼主(2019-04-24):
遇到极限信号(lsp,或lsn)时是否有ALM输出?

网友A:
ALM是故障输出端子的,端子的定义是常闭输出,伺服报警的时候是变成常开,伺服报警的时候,这个端子是有信号的
试了下,好像只有警告输出,没法ALM输出。谢谢

网友B:
限位信号和报警输出是不同的,如果需要使用限位时报警,可以用个继电器转换送给plc等处理。
学习plc编程,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楼主:
谢谢试过了,三菱mr-je可以通过参数来关联alm。

网友C:
MR-JE,极限和原点,如果用CN3端子,那么就需要改几个参数PD03,PD04,PD05,而且必须事17年以后的才可以,之前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