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此程序是网上找到的,如果实现多个电机怎么改?没找到规律,请教!

网友A:
利用PLC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扫描原理就可以实现
  • 下载积分:+1(twingo49) 热心助人!

楼主:
    请大师们协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程序是3个点同时输出,同时停止。你的反应没有扫描周期快的。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可以采用楼主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作标记的方式,即当前启动的是Y0还是Y1等,通过判断寄存器中数值来依次执行电机启停动作。

    学习plc编程,www.shuyanzdh.com

    你先试试看再来评论,LD X0 PLS M0不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试试我这最原始 的方法
    你有多少电机  自己增加就可以了

网友D:
    控制四个电机的,
    附件: 顺序启动_逆序停止_急停.rar (161 K) 下载次数:47

楼主:
    非常感谢!下班后试

网友E:
    如图,修改启动中“D0对比值”就能实现控制多电机启动。理论上可以控制15个电机,基于寄存器D位数限制。当然修改下指令也能实现最多31个电机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如图,修改启动中“D0对比值”就能实现控制多电机启动。理论上可以控制15个电机,基于寄存器D位数限制。当然修改下指令也能实现最多31个电机控制。
    [attachment=232260]
    [attachment=232261]

    还有种思路,用到移位SFL/SFR

    顺序启停 - 副本.zip (174 K) 下载次数:22

楼主:
    试了5楼原始的程序可行,谢谢大家,谢谢这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