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哪位大神提供下两台FX3U和一台伟伦触摸屏的选型和接线图还有程序的例子供小弟我学习一下啦

网友A:
从经济角度选择触摸屏就可以了,如果触摸屏只有一个串口,则1对2,如果触摸屏有两个串口,可以1对2或者1对1联机。

学习plc编程,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B:
没试过,用485串起来设站号,或者加以太网模块用交换机,看功能、速度需求和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经济角度选择触摸屏就可以了,如果触摸屏只有一个串口,则1对2,如果触摸屏有两个串口,可以1对2或者1对1联机。

学习plc编程,www.shuyanzdh.com

非常好奇,如果触摸屏有485和网口,然后同时用这两个串口连接2个PLC,能通讯上吗?

网友C:
可以的,要在fx3u的參數設定站號,在weintek系統參數設定裡MITSUBISHI FX232/485BD

网友D:
用以太网接口,插在交换机上就可以了..别用什么232,485了
有没有程序例子参考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