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速度问题

楼主(2019-04-25):
三菱FX3U 用相对定位指令频率数值增加到一定数值后再增加数值,伺服的速度就没有明显变快了,想问一下要达到高速运行除了增加频率,还可以设置那些参数值?

网友A:
FX本体的脉冲速度有上限,不大。至于多少还是看下手册

网友B:
FX3U 本体脉冲输出频率最高是100K 感觉速度不行 有3个方法
1、更改脉冲输出装置 增加脉冲输出能力(频率)
2、增大电子齿轮比
3、减小机械部分的减速比

网友C:
plc脉冲输出达到最大输出频率后,频率数值就一定了,不会再增加,此时如果还想增加伺服电机的速度,可以考虑伺服本身及减速装置。一般来说最方便可行的操作是调整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学习plc编程,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D:
如果PLC已经是最大速度了,可以尝试改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