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程序如图,用了各种办法,清SD5500不行,DMOV,DHCMOV,DHCMOVP都不行, 清SD5502也不行

请问有没什么办法,除了原点回归外,有办法让这个SD5500 或 SD5502 归零。

备注:问题已经解答,谢谢楼下的朋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把M1改为L1  ,
   LD  SM8029改为LDP L1
看看可以不

网友A:
已测试 可以清零
  • 下载积分:+2(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网友B:
    显然你没有仔细看5U的手册,DDRVI后面用到的M,实际上占用了2个,也就是M1(定位OK)和M2(定位异常)。你直接用源程序的M1替代SM8029,然后置位M10,再用M10延时去清零就可以。
    楼上的程序居然歪打正着了
  •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你没有仔细看5U的手册,DDRVI后面用到的M,实际上占用了2个,也就是M1(定位OK)和M2(定位异常)。你直接用源程序的M1替代SM8029,然后置位M10,再用M10延时去清零就可以。
    楼上的程序居然歪打正着了

    谢谢,我经过测试也发现了。  M的确占用二个,一个正常结束 ,一个异常结束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5u的定位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