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各位大神,请问在三菱系列PLC中程序出现双线圈情况(例如A、B两段程序同时存在Y0),是否会出现A段程序可运行,B段程序不可运行的情况。
如果将双线圈改为A段置位线圈,B段普通输出,是不是就不会冲突报错?

网友A:
你为啥不用2个M,然后再用M去输出Y0?就如手自动命令电磁阀的方式。
一个用置位,一个普通输出,不叫重线圈,但注意一点是:复位优先于置位,置位优先于普通输出。

网友B:
梯形图后面的输出Y有效,前面的失效。步进只要不是同一步,可以双线圈。

网友C:
程序检查时会报错,  用两个 M  最后再去驱动Y

或直接用SET   想在哪用就在哪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检查时会报错,  用两个 M  最后再去驱动Y

或直接用SET   想在哪用就在哪用.

三菱的会报错吗?我试了下,编译不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梯形图后面的输出Y有效,前面的失效。步进只要不是同一步,可以双线圈。

网友C:
多次用会报错,程序扫描一次,以最后一个的状态为准。

网友E:
步进编程或者标签功能块编程,可以重复使用同一个输出点。不影响程序的正确执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不用2个M,然后再用M去输出Y0?就如手自动命令电磁阀的方式。
一个用置位,一个普通输出,不叫重线圈,但注意一点是:复位优先于置位,置位优先于普通输出。

这种方式检查时候也方便。为什么非要用那么多置位复位输出线圈,检查时候不嫌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不用2个M,然后再用M去输出Y0?就如手自动命令电磁阀的方式。
一个用置位,一个普通输出,不叫重线圈,但注意一点是:复位优先于置位,置位优先于普通输出。

电脑模拟了一下,是根据扫描顺序输出的,没有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