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OP H2 K1600 K1 K1是图中哪个模块?

楼主(2019-04-25):
DTOP H2 K1600 K1 K1是图中哪个模块?代表什么意思?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QD75D2N定位模块,启动2轴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网友B:
H2代表图片中“起始XY”中的002开始的模块,也就是你照片里面的QD75,再根据定位模块缓冲区定义,K1600是轴2“定
位起动编号”缓冲区,这段程序是给轴2传定位参数(智能功能模块——轴2定位数据的No.1行参数)
http://down.ymmfa.com/?type=q
多翻手册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