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如果,小白想问大家这个应该如何去做,请大家给个思路。
是这样子的,如果机器运行以后,约5秒钟后(或10秒)在屏上显示一分钟能生产多少个产品。
如果把变频器转速调高以后,也会立即能体现出来。
知道对大家来说比较简单,可以这个想了好一会儿还是想不出来。

网友A:
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多长时间,然后计算出每分钟生产多少个产品

网友B:
這還牽扯到頻率提升10% 生產速度會提升?%
這些就是要自行利用一堆加減乘除的計算去演算
最後才用畫面顯示出來

网友C:
通过某个动作来计算单个产品时间,或者直接对产品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多长时间,然后计算出每分钟生产多少个产品

专门有一个接近开关的,打一个计一个的。一分钟根据变频器的频率不同,在二百到一百多之间。
只不过现在都是用的是一个外接的转速表。

网友D:
看两个产品的间距是不是固定的,
如果是,那就是线速度/间距。
如果不固定,那就要另外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专门有一个接近开关的,打一个计一个的。一分钟根据变频器的频率不同,在二百到一百多之间。
只不过现在都是用的是一个外接的转速表。

既然有接近开关,你用高速计时器记录下11次接通的时间,除以10不就生产一个产品的时间吗?然后用1分钟除以这个时间就行了啊,以下是3U写的示例程序,D0就是统计的10个产品时间

按照你说的1分钟100-200的速率,可能要用到扫描周期更短的PLC,计更多产品数才算的准确。
  • 下载积分:+1(adnnin) 热心助人!

楼主:
    请问你的这些注释是自己写的吗。像100MS这些是自己写的还是编程软件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这些注释是自己写的吗。像100MS这些是自己写的还是编程软件设置的。

    肯定是自己写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