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旋转编码器如何控制电机精确定位

楼主(2019-04-25):
如标题
变频器加旋转编码器如何控制电机精确定位
控制要求:变频器直接带动丝杠,以低速启动,行程一定距离后减速停止,到达设定位置
下载积分:+1(jack_gaogm)
永远年轻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到达减速区开始减速就行了
爱家爱china

网友B:
变频器永远也精确不了。还得用私服

网友C:
变频器增加一个PG卡,电机要带编码器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定位控制了,最好再增加一个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控制,能够进行数据和参数修改、监视。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D:
这种德国变频器,加装位置卡,通过装在电机上的编码器反馈数据,可以做到精确定位,但是,东西很贵。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用增量编码器做速度、位置反馈,需要旋转编码器可以联系我们哦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旋转编码器

网友F:
精准控制普通电机很难达到

网友G:
电机功率小,不如直接用伺服。

网友H:
正负1MM很难做到。

专业外协

网友I:
选择伺服最靠谱

网友J:
用阿尔法的主轴专用变频器AS600M就行了。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J:
电机自带编码器,和变频器配套使用。

网友K:
电机直接带丝杠还能精确定位,那伺服还卖得出去么?

网友J(2019-05-25):
给大家看一个说明吧。

网友L:
"电机直接带丝杠还能精确定位,那伺服还卖得出去么?"    说得太对了

网友M:
取决于定位精度,很多电梯上就是用变频器+PG卡

网友N:
可以实现精确定位 1mm以内 的误差 不需要加PG卡,我有现成的程序。
QQ:513301592TEL:13562011828

网友O:
变频器增加一个PG卡,电机要带编码器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定位控制了
要想很精确还是有难度,速度也是有关系的,速度高只能考虑伺服

网友P:
丹佛斯的变频器也有定位功能,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Q:
用变频器定位不能用,精确不了

网友R:
带刀库的数控机床的主轴就是变频器加编码器实现主轴精确定位,用来取装刀具。变频器用矢量控制

网友R:
数控主轴用孟德变频器或台达变频器
清风明月

网友S(2019-07-10):
想要做到高一点的精度的话【方案1】使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做全部环(便宜 缺点扭矩小)【方案2】使用伺服电机做定位(价格贵)【方案3】使用变频器+马达减速机+编码器 做到简单定位  【方案4】使用变频器+编码器 做定位精度不高 以上仅供参考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T:
资料不错,不顶不行......

网友U(2020-01-11):
请问,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我现在也需要做一个变频器定位的项目,可以指点指点吗?

网友V:
带减速机的话或者带刹车的话会好点,大概思路这样,具体我也不会

网友W(2020-02-12):
关键要看定位精度与速度两者要牺牲其一,电机转一轴位移量要设计好也是关键

网友X(2020-03-13):
对变频器要求较高。容易过热,因为要急停,急起动

网友Y:
引用 网友N:
可以实现精确定位 1mm以内 的误差 不需要加PG卡,我有现成的程序。
真的吗

网友Z:
电机功率如果不大,定位精度高。直接上伺服电机,如果功率大,定位要就不高就变频器带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