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5):
今天刚买了台增量式伺服电机用三菱PLC发脉冲 , 我想问大家下伺服电机断电后(坐标)能保存吗 ? 今天试了  把D8140X脉冲当量的值送到D200 可是每次从新上电后保存不了,也到百度查找 有的说可以通过算法保存上一次停机时的值,下次开机可以读取。 跪求要怎么个算法??还是说一定要用绝对式伺服电机?

网友A:
使用停电保持专用数据寄存器试试,但是不要忘记使用复位指令对该寄存器清零
永远年轻

网友B:
FX几的PLC。D200是否是掉电保存

网友C:
原则是用一个1扫描周期后常ON的继电器把D8140赋值给DXXX(断电保持型);然后用一个1扫描周期后常OFF的继电器把DXXX赋值给D8140(这个要放在前面)。

网友D:
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M8000后接一个延时1秒的计时器,计时器触点后接一个mov d8140 d200(断电保持寄存器),然后用M8002后面接一个MOV D200 D8140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3楼4楼方法正确

网友F:
请问下你这样可以的话还需要绝对伺服电机干嘛?
多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你这样可以的话还需要绝对伺服电机干嘛?

你保存的仅仅是PLC给伺服发了的脉冲数,如果断电的情况下我用手转了伺服,坐标位置变 了,PLC里面上电还是保存的那个坐标,而绝对伺服读出来是一个新的坐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保存的仅仅是PLC给伺服发了的脉冲数,如果断电的情况下我用手转了伺服,坐标位置变 了,PLC里面上电还是保存的那个坐标,而绝对伺服读出来是一个新的坐标。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