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做的先进先出加缓存的思路

楼主(2019-04-26):
最近一个项目写程序的时候发现 前面生产出来的数据对后面流程会产生影响 但是后面的消费这个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 前端会继续产生数据 后面有可能会出现消费不过来的情况的 于是就想了一下加个数据缓冲 还没有上机试 发出来 大家先讨论一下 这种思路有没有问题 具体的看下面的附图

网友A:
楼主能具体说明一下程序中变址寄存器的用法吗,让小弟回顾一下,谢谢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具体说明一下程序中变址寄存器的用法吗,让小弟回顾一下,谢谢
我这边用变址的位置目的是找出D80后面哪个数据是空的 然后再将数据放到这个空位里面 最后消耗一个就右移一次 如此循环下去 考虑到实际使用情况只会有3个数据进行缓冲 就用了4个位置做了一下 还没有上机试 等上机试了 我再更新一下结果
下载积分:+5(迪迦奥特曼)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主思路不错,做个标记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