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会有一定滞后动作

楼主(2019-04-26):
大家好,我用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下,发出脉冲控制电机运动一定位移,私服电机会出现拖曳滞后的现象,就是运动还剩一小段时电机会暂停,等个几秒钟再把剩下的运动走完。
这样拖曳滞后会影响我们系统的实时性和精度,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调整增益

网友B:
是, 同楼上说的, 把伺服的刚性调大

网友C:
从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检查一下程序。伺服的延迟和加减速时间,还有速度增益有关系,虽然是这样,如果是伺服接受了1000个脉冲,伺服会在偏差报警时间内没走够脉冲的话会直接报警,就相当于伺服卡住了。你这个等个几秒才走完剩下脉冲,绝对是和程序有关系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D: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如果增益没调好应该是启动和停止时候滞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