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ware软件连接FX5U

楼主(2019-04-26):
各位大佬,Kepware这个软件可以连接三菱FX5U吗,有个客户想做一个电脑端监控系统,其中使用了OPC软件Kepware,用这个软件连接车间里的所有机器
我现在的想法是把我公司的所有机器的FX5U都连接到交换机上面,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一台机器FX5U的IP地址都得重新改写,就是都是唯一的?
假如其他厂商生产的机器PLC也连在这个交换机上,IP地址是不是都要唯一的

网友A:
找一个非常规网段,192.168.78.*
下载积分:+1(liuqiang150)

网友B:
肯定可以,但你不一定会用
下载积分:+1(liuqiang150)

楼主:
2楼的大佬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项目,当然不会用,要不你给我指点下,怎么用,或者这个OPC软件怎么设置才能连接FX5U,读到数据

网友C:
KEPWARE 有没有fx5u的驱动??
下载积分:+1(liuqiang150)

网友D:
是的,IP地址都在一个网段然后不重复,Kepware可以直接连5U,OPC是UA还是DA,DA的话你客户端得是Windows的才行,要设置好COM口。
下载积分:+1(liuqiang150)

网友E:
这两天也遇到整个,那帮人就是折腾,最近车间里流行上码MES,钱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天也遇到整个,那帮人就是折腾,最近车间里流行上码MES,钱多啊
老板说要接轨工业4.0嘛,领导都是想坐在办公室就能看到机器的所有运行信息,他们厂就是不缺钱

网友F:
弄好后来个大的教程啊

网友G:
联网是个趋势,还有可能以后工厂无线覆盖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烧钱,装B。搞了几个项目没毛用用的是KEPWARE

网友I(2019-06-09):
1.FX-5U IP地址全部重新规划并在同一网段下,并规划通讯方式为UDP及端口
2.所有FX-5U网线及资料收集电脑网线到分享器去
3.KEPWARE使用Q系列驱动
FX-5U设定可参照FX-5U设定WINCC方式即可

网友H:
能连接上,做过这么个项目

网友J:
在网路的架构下地址是不能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