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6):
请问大家三菱编程画面如何调整间距 行间距显示间隔大大了,不方便看。

网友A:
调不了的,这个软件就这样,天生的。

网友B:
在设置里,好像是在梯形图选项有一个11改选为17就好了,最大可以设定为2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里,好像是在梯形图选项有一个11改选为17就好了,最大可以设定为21.

其实就是:视图——放大/缩小...,里面修改下倍率

网友D:
把注释行数改下,四行改成两行或一行,倍率改小一点

网友E:
注释改为一行,前题是书写要简练。

网友F:
改注释行数,或用标签编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H:
在“显示”里面改注释行数,改触点数,程序编辑框不要最大化,缩放倍率等等

网友I(2022-10-03):
在梯形图选项有一个11改选为17就可以,也可以视图——放大/缩小...,里面修改下倍率

网友J:
好像是视图,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