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内置RS485怎么连接QJ71C24N 读取Q PLC寄存器值。

楼主(2019-04-27):
谁有用FX5U内置485串口读写Q01U(QJ71C24N~CH2通道) PLC里的寄存器数据的程序,没做过类似的,老通讯不上。

网友A:
MC吧,用通讯协议工具里的MC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吧,用通讯协议工具里的MC
MC协议能plc与plc连吗,不行的。

网友A:
协议工具里的,不可以吗?通过通讯协议,找MC直接一条指令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2019-05-31):
通过三菱代理技术支持,现只能做到5U通过C24读取Q寄存器值,5U往Q里写还不行。用的是MC协议格式1,暂时这么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