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7):
这个想用STC的单片机连接读出数据通过RS485RTU输出到上位机。如图:能否来个例子程序呢?谢谢!

楼主:
数据接口说明:

网友A:
你在买个集线器就可以,仪器网站应该有,我刚做的一个项目用的PLC可以的。我是问商家了解情况才下单的
工控人加油

楼主:
没大师指点下啊??

网友B:
用单片机读取,可以参考SPI的时序,
感觉好像是SPI 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读取,可以参考SPI的时序,
感觉好像是SPI 通讯方式.

是SPI接口的,没有实物,不知如何写代码?

网友C:
仪表与plc之间还需要一个转换器,仪表输出不是485,需要转485,问购买仪表的地方买就可以的了

网友C:
单片机的话看看协议,肯定不是485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话看看协议,肯定不是485来的

SPI

网友B:
STC系51单片机,
STC官网有SPI通讯例程,
按照时序操作就可以.
用C的话,百度一下,一大堆例程.
主要复杂的是数据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系51单片机,
STC官网有SPI通讯例程,
按照时序操作就可以.
用C的话,百度一下,一大堆例程.
主要复杂的是数据转换,

谢谢!我找找看。百度找例程用啥关键词来搜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