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和扫码存储 求助大神

楼主(2019-04-27):
求助大神
目前手头有一个项目,用5U和上位机通讯,项目上有一个RFID,类似扫码的一个硬件,
产品到特定的位置时PLC触发扫码,扫码的数据要存储在PLC里,等产品流到指定的位置时,
要把存储的数据上报上位机。
目前扫码的数据最大是200个字节,这个数据在5U里该怎么存储。
路在脚下

网友A:
用数组看看吧,200个字节就是100个字,可以用 无符号字(0..99)这样的数组,标签设置一下,设置标签软元件,这样应该可以吧。猜的
欧姆龙是可以这样做,三菱不知道啊,还没试过

网友B:
扫码枪和5u通过什么通讯,以太网吗
是以太网的

网友C:
扫码枪的数据不经过PLC不行吗,PLC只做触发,数据直接到上位机数据库,何必在PLC内做数据的字符识别然后又传到上位机去呢...
前期规划是这样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期甲方非要在PLC里体现,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