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FBD输入输出点怎么取反

楼主(2019-04-27):
如图,这个小黑圈怎么来的?

网友A:
在引脚的位置鼠标右击-----选择“编辑”-----再选择“反转”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mall900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引脚的位置鼠标右击-----选择“编辑”-----再选择“反转”就可以了。
明天去试一下,最近一个项目第一次用结构化编程,别的没啥问题,就是有些地方要用b触点,没办法只能not看着很是别扭。 谢谢!

楼主:
试了,就是一楼说的,感谢。另外还有一个快捷键 斜杠键。
再另外works2的反转是双击然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