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父,PLC如何控制变频器运行速度及行程

楼主(2019-04-27):
在做的项目,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可以控制升降机的速度和行程,升降机由变频器带电机拖动,请教高手如何实现。PLC,触摸屏都用台达,变频器国产

网友A:
modbus通讯

专业外协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通过通讯设定速度,另外,还要加编码器,读取位置数据。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估计还要抱闸装置

网友D:
MODBUS固然不错,这是通用的最基本方法。
若改用信捷的触摸屏和变频器的话,就会更方便了!因为信捷MODBUS通讯等程序部分不需要自己编写了。

楼主:
谢谢楼上提出宝贵建议

网友E:
可以发脉宽控制变频器

楼主:
楼上师傅请教,具体信捷型号

网友F:
PLC和触摸屏都是台达的,那变频器也换台达的就方便了,就用台达的专用通讯指令,官网都有现成的例子,照抄就是了

楼主:
楼上师傅,请多多指教

网友G:
通信控制最方便,柔性大最好变频器自带通信口,如另加又要买通信板麻烦

网友G:
如果控制点位很少可以只用触摸屏和变频器的更方便,输入输出可以用变频器的点,性价比更高!

网友H:
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网络和通信

楼主:
确定了,用MODBUS通讯协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