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伺服电机1秒启停60次

楼主(2019-04-27):
最近有个疑问,伺服可否在1秒内启停达到60次左右,,伺服带8mm直径的同步轮,每次同步轮走2毫米左右也就是每次伺服走6度,1秒走一圈,可以实现吗?
下载积分:+1(xianban7) 楼主测试过了吗,有没有 ..
下载积分:+1(工控小小白) 难搞哦

网友A:
这个要求高了

楼主:
实现不了吗?

网友B:
这个伺服应该是做不到的吧

网友C:
建议做机械式的凸轮,然后就可以用普通电机去操作了。1秒60次启停伺服,应该是做不到。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你的要求是伺服启停60次/s,为了实现你的功能有此必要吗?
60次*6度=360度/s,为什么1/60还要停止一次?
启停一次时间算过来吗?要求本身就前后矛盾

网友E:
60分之一秒,伺服还没动就停了,

网友F:
机械的。看看德国的包装机器,每秒50个。对于高速的东西,它就抛弃了马达这种概念。那设计简直是精妙。高速啤机也是很快,哒哒,不断的冲压成型。

网友G:
怀疑题目的要求应该是一分钟吧

网友H:
去年做项目试了下,三协伺服最快1S正反转启停5下,而且做几分钟就报警。虽然你这个是单向启停,但理想估计也能10下就不错了

楼主:
要求写的有漏洞,但大致意思是这样的,1秒启停60次,每次停5MS左右。目的是为了配合缝纫机,缝纫机每下一针上抬后走2MM,下针的时候停止,缝纫机最高速度是每分钟3600针,每秒60针。
下载积分:+5(bruce2020) juki

网友I:
你跟这私服有仇吗?1秒启停60次

网友J:
应该可以的,不过需要选好电机,要选择超轻惯量的电机,负载计算也必不可少,才能保证这么高的速度响应。很多伺服都可以实现ms及的加减速。可以仔细看看各个伺服样本。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求写的有漏洞,但大致意思是这样的,1秒启停60次,每次停5MS左右。目的是为了配合缝纫机,缝纫机每下一针上抬后走2MM,下针的时候停止,缝纫机最高速度是每分钟3600针,每秒60针。

你直接考虑凸轮机构吧,伺服启停不现实。缝纫机本身就是凸轮,边缝边拉

网友K:
引用 楼主:
要求写的有漏洞,但大致意思是这样的,1秒启停60次,每次停5MS左右。目的是为了配合缝纫机,缝纫机每下一针上抬后走2MM,下针的时候停止,缝纫机最高速度是每分钟3600针,每秒60针。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冲床的那种模式,缝纫机飞轮带一个凸轮,用凸轮来做机械带动布料

网友L:
不使用伺服,使用机械凸轮机构,很容易实现。

网友M:
這樣搞
伺服應該一下就掛了吧?

网友N:
上抬之后带个传感器,传入高速脉冲信号,用中断做,刷新输出,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效果,可以试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上抬之后带个传感器,传入高速脉冲信号,用中断做,刷新输出,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效果,可以试一下

还传感器,你真会添乱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传感器,你真会添乱

还真用过传感器,加了个编码器装在缝纫机上,用来检测缝纫机下针还是抬针。

网友P:
1秒伺服启停60次?我感到大脑短路了,想不明白。

网友Q:
建议采用凸轮分割器

网友R:
不知道伺服是不是得罪你了.还是放过它吧.

网友A:
别笑话楼主,我现在也有这个想法,也是缝纫机,缝纫机放在丝杆驱动的拖板上,缝纫机针抬起的时候,拖板移动一定距离。
普通伺服估计不太行,直线电机可以吗?

网友S:
这个还是机械上是用凸轮机构比较靠谱!电气控制的稍有差错就断针。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真是好人!

楼主:
    目前有人做出来了,用的是步进电机,不过速度达不到60次/S   只有30次/S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人做出来了,用的是步进电机,不过速度达不到60次/S   只有30次/S的样子

    可能还是步进电机响应快。到了这个速度,plc可能也有关系。

网友T:
    要求不是一般高,启停频繁
    plc

网友U:
    这个启停频率不知道楼主是用在什么工况呢?

网友V:
    伺服累死了怎么办?

网友W:
    建议使用6度的凸轮分割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W:
    建议使用6度的凸轮分割器

    6度飞分割器估计是没有现成的。

网友X(2019-06-05):
    有想法是对的,搞不懂那些说话阴阳怪气的人的想法,   我现在也在测试这个 ,1秒33伺服电机启停,事实上是可以的,松下1.5KW的A6伺服电机,

网友Y:
    我能力有限,正转一圈+反转一圈,来来回切换,最坏只能做到52次左右,相当于一秒52次定位!

网友L:
哈哈中国人设计东西就会一个气缸一根丝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Z:
是做女人内衣后面的扣子吗?

网友AA:
我觉得应该用减速齿轮,不要用你同步轮。比如伺服转一周,工件移动1MM,这样会好控制点。

网友AB:
频率太高 能实现 硬件容易损坏

网友AC:
你这不是转动,,,你这个是震动~~~~

网友W:
最好的办法是设计凸轮或者四杆机构,参考脚踏式缝纫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D:
我做过相似应用,针离开布面至再次扎入期间伺服移动一定距离,速度是1000针/min是可以的,再高没有试过,用伺服内部电子凸轮可以实现。

网友AE:
这个好难

网友AF:
引用楼主y371032086于2019-04-27 10:59发表的 如何实现伺服电机1秒启停60次 :
最近有个疑问,伺服可否在1秒内启停达到60次左右,,伺服带8mm直径的同步轮,每次同步轮走2毫米左右也就是每次伺服走6度,1秒走一圈,可以实现吗?

动动脑子想想吧,比交流市电的频率都要高,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