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Q172,同步主轴停止,从轴需要继续滑行一定位置,如何实现?

楼主(2019-04-27):
运控控制器为三菱Q172
轴1、轴2、轴3同步跟随轴4走凸轮运动,轴4为0-360degree。
轴4由0开始运行,当轴4为130°时,轴1、轴2、轴3离合ON运行。当设备停机时,轴4则运行到350~10°停止,轴1、轴2、轴3则需要继续走到凸轮轴130°的位置停止
现在问题是如何实现,设备停机时,轴4运行至350~10°停止,轴1、轴2、轴3继续走到凸轮轴130°的位置停止,途中不能出现速度突变,需要平滑过渡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A:
主轴速度快不快?3个从动轴是不是独立动作?
如果前面两个条件允许,一次都是旋转一圈(各轴单次脉冲数固定),根据主轴动作时间计算好速度去控制,能不能实现?
下载积分:+1(吴工2014) 轴4停止了,轴1/2/3还是 ..

网友B:
听起来像是离合器OFF位置不同而已

网友C:
这个可能要用到高级同步

网友D:
三次元动作

网友C(2019-11-30):
1切换到虚轴 2将上个周期的主轴变化量 作为切换后主轴的增量这样就可以继续运行到130°

网友E:
设置离合器OFF滑动距离行不?

网友B:
特殊OS的有点动固定位置停止功能

网友F:
单独控制的可以试试中断定长指令DVIT看看
下载积分:+1(吴工2014) 轴4停止了,轴1/2/3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