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GX Work2 怎么也不能安装

楼主(2019-04-27):
GX Developer 8.86, GX Work3 全都能安装,只有GX Work2不能安装
因为我要在电脑上仿真 GX Developer 8.86 编写的PLC程序
以前试过只有GX work2 最好用(Work3 不能打开 Developer 8.86的程序)
但新换了一台电脑后,无论如何也安装不了,老是说设置环境,然后要求重启,重启后结果一样
无法安装下去。
百度了一下,全部没结果。
谁能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A:
GX Devplo也有自己的仿真。
不能安装,一般是考虑操作系统原因。或者版本不兼容。

楼主:
请问 GX Developer 仿真用哪个软件?我下过GX Simulator 7.16,但好象用不起来

网友B:
GX Simulator 7这个软件可以用,我的电脑win7 32位 正常使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脑配置如何?work2很好安装啊

网友D:
先装GX Work3 ,GX Work2不能安装。你得先装GX Work2,再装GX Work3

网友E:
在网上重新下载一份GX Work2安装一下试试。
工控肥仔

网友F:
你的应该是win7旗舰版的系统吧,你改成专业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