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7):
各位大神,我最近在用安川伺服驱动和电机,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应该是因为参数没设置好,电机停机时显得很生硬,没有一点减速,直接停机,记得之前听别人说过,可以设置让电机平缓停机,但是到现在没弄明白,还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调整增益

QQ(VX):2252241236

楼主:
我之前设置了,但是这个是到了定位点以后才减速得,这样就会导致,我的速度不一样,每次定位的距离就不同了。我就是想问,在定位模式下,有没有加减速,减速完成后正好停在定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32365]

我之前设置了,但是这个是到了定位点以后才减速得,这样就会导致,我的速度不一样,每次定位的距离就不同了。我就是想问,在定位模式下,有没有加减速,减速完成后正好停在定位点。

网友C:
P141调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41调了试试

是模型追踪控制增益吗?请问能具体点吗

网友D:
直接用安川软件自动调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