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检测流动液体感应开关的型号

楼主(2019-04-28):
乳白色胶水通过四分管头从上往下流,滴到下面流水线的地板上,一旦胶泵坏了会不打胶而产生次品,有没有针对液体可靠性好的感应光电检测,没有流量,检测感应不到了而进行报警,感应开关装在胶水流下的测边,谢谢家园朋友们提供型号。

网友A:
某宝上有超声波流量检测,可以去看看

网友B:
或者直接用颜色传感器直接检测流水线的要滴的地方,这样不是更加准确

网友C:
提供2个方法,第一个用流量传感器,可靠的就用基恩士的夹钳式流量传感器 FD-X 系列;第二个用压力传感器,感应胶水压力,但这个东西不太精确

网友D:
我的检测水的有流量开关,你的是胶水,那个可能用不了了。
QQ: 2490453455

楼主:
謝谢工友的热心参与,我淘宝上购买几个看看效果。

网友E:
本公司直接用的管道压力传感器,也有流量检测,也有基恩士流量检测

网友F:
基恩士有检测流量的传感器 具体型号咨询一下基恩士的

网友B:
刚收到基恩士发的广告邮件,和楼主的要求差不多

网友G:
胶水牵扯到凝固的问题,所以感觉流量计不一定能用,还有压力传感也不一定能用(如果堵塞一样会形成管内压力)还是用光电头检测安装于出口位置,或者用对射?管外安装对射检测。

网友H:
有专门检测液体残余液的的超声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