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9-04-28):
FX5U中 我DOG和原点信号都设定为X0,使用DDSZR指令时,没哟减速这个过程,求指导。。。

网友A:
爬行速度要小于回原点速度

网友B:
你用DDSZR里写的高速和低速是否设置好了?同时用一个输入,写的DSZR执行没啥问题啊

网友C:
没有设置回原点速度和爬行速度或爬行速度大于回原点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