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5U TCP IP连接问题

楼主(2019-04-28):
最近在试验FX5U PLC 在通过NI OPC或者串口调试软件试验的时候,如果电脑设为固定IP地址能正常通讯上,如果设为自动获取IP就连接不上。用三菱软件正常的。
关键是客户这里要用内网监控设备电脑,还要自己开发第三方软件检测PLC状态,所以不能调到固定IP地址,
各位大神一起来来讨论讨论!!!!!!!!

网友A:
用三菱的MX COMPONENT软件吧,配置好是使用串口USB或者以太网就好了,应该可以达到你说的效果

网友B:
再加个网卡吧,用工控机吧,一般都是2个网口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