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19-04-29):
一套触摸屏程序,经过两个电脑,两台同型号触摸屏,下载后的效果不一样
请问如何能达到相同效果?
尝试过用一台笔记本下载,但是已经纠正不过来了

网友A:
不会吧,我的三个台电脑。下载相同的触摸屏程序,结果是一样的。否则砸碎了它!

网友B:
什么效果不一样?字体还是其他?有时可能与屏的固件升级或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包含自己做的符号,元件,位图等,一台电脑有,另一台没有,下载就不一样的。要把自己做的符号元件等按相同目录放到另一台电脑才可以。

楼主:
主要是按钮上的字体,文本大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效果不一样?字体还是其他?有时可能与屏的固件升级或电脑系统问题
主要是按钮(文本)字体上的大小不同,

网友D:
以威綸為例,在A電腦做的程序而且有用到自製符號,程序拿到B電腦就有可能出現缺圖的現象

网友E:
你肯定用的是博途

网友F:
我曾经碰到过,同一台电脑,同一个程序,之前能正常使用,修改程序后,两个按钮用的同一个权限,一个按钮输入密码可以使用,一个不行,删除权限重新下载一遍,又加上权限全部重新编译再下载一遍,神奇的是又好了,西门子TP 900 HMI,TIA V14软件,西门子TIA就这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