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9):
英威腾系列变频器维修中出现的几种常见故障现象总结出来,以便在工作中快速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提供帮助。
一、故障现象: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断开电源线,变频器维修检查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可能原因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http://www.cncswx.com
二、故障现象:变频器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可能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三、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判断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四、变频器故障现象:变频器安装位置不合理、变频柜整机设计不合理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主要表现在变频柜整机内部过于狭窄,散热通风效果差,导致散热不良;运行中的电子设备由于静电和热胀冷缩原因,吸附大量灰尘,严重影响变频器正常运行,甚至造成停机故障;变频柜散热导流交流风扇属于易损件,使用寿命一般为2年左右,这种情况在变频器维修工作中比较普遍,尤其在夏天,由变频柜安装在室内的周围环境温度较高的场所,通风散热系统一旦不畅,就会引起变频器过热停机报警频发等现象的发生。
五、变频器故障现象:变频器控制电路故障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主要包括主控制电路板、开关电源板、功率变换器、滤波电容等控制电路的故障。该故障主要表现为+5v、+12v直流开关电源电路烧坏、整流桥滤波电容击穿、中间直流回路故障、igbt功率变换器因过热烧坏、控制电路板输出继电器烧坏、驱动电路故障、充放电电路故障等。
六、变频器故障现象:大容量滤波电容故障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对长期连续运行的变频器一般情况下,应2~5年更换维护一次大容量滤波电容,否则就容易出现电容故障。电容故障主要因击穿产生漏液、鼓包等现象,达不到平滑直流的工作要求。
七、变频器故障现象:控制器操作面板故障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该故障多数故障特征为操作面板无显示或操作键失灵故障,现场变频器维修故障主要有操作面板与主机连接线断路、操作面板接头松动、操作键老化以及操作键操作锁定等原因引起。
八、变频器故障现象:变频器外围控制电路器件的故障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变频器本身无故障,但外部控制电路发生故障。主要表现有交流接触器、各种继电器、空气开关、plc、谐波抑制器、变频柜散热交流风扇、保险熔断丝、现场显示仪表和报警电路器件等控制电路器件的故障。
九、变频器故障现象:功率不匹配,造成“小马拉大车”问题而产生的变频器故障
变频器维修检测办法:由于变频器节能改造投入时生产工艺条件要求,变频器在低功率下运行,考虑到投入资金成本,当时选择了变频器功率小于电机额定功率,但随着生产运行参数的变化,需要在较高频率下运行,就出现了“小马拉大车”问题,最终导致变频器长时间在过负荷下运行,而产生主控电路故障,不能正常运行,所以在电动机选型时要严格根据参数选择,在维修更换电动机时,不仅强调参数还要重新调试匹配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