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M8029定位完成信号

楼主(2019-04-29):
DDRVA绝对定位指令,采用的M8029做的定位完成信号。设备是这样运行的,伺服在0-42000之间不停的往复运行。我的程序中M45是一个换向延时,就是把DDRVA指令里面的参数更换一下然后重新执行。
现在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当第一次从0前进到42000位置时,伺服当前位置到41600左右的时候,伺服停顿了一下,监控程序发现M8029动作了一下。但是第二次从0-42000位置的运行的时候,却不会有这样情况。
M8029动作的时许是什么样子,是ddrva中脉冲数和D8340相等的时候动作吗?

网友A:
看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使用这个 M8029是CH0脉冲输出完毕信号 具体的查一下手册好像还作为了其他一些指令的完成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