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元数量加总指令?

楼主(2019-04-29):
请教有位元数量加总指令?
比如
M0 ON
M1 ON
M2 OFF
M3 ON
M4 OFF
M5 ON
M6 OFF
M7 ON
以上共有5个ON,则总数共计:5
另外再来就是D寄存的BIT是否也有加总指令?

网友A:
把字的每一个位OUT给一连串M,再算不就好了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网友B:
sum指令
下载积分:+1(ddybfl)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mall9002) 真诚感谢!

专业外协

网友C:
2楼正解,sum可以满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