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QD75MH1遇到原点Sensor停不下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29):
初学,自己搭了平台,QD75MH1只接了原点Sensor,原点程序参照网上写的(应该没错),原点开始就一直原点,触发原点Sensor也停不下来,怎么回事。
PS:原点Sensor没问题
另触发原点Sensor后是不是X14定位完成标志自动on?

网友A:
原点复归方向是不是反了

网友B:
难道不需要两极限限位感应器的吗?原点复归方向有两边,可以是触发极限后返回,到原点停,也可以是先经过原点然后继续走,触发极限返回,再触发原点,停。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