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的连接通讯

楼主(2019-04-30):
我使用上位机怎么控制PLC上的IO口通讯。我是想通过RS232进行串口通讯 通过触摸屏上的按键按下去是怎么使PLC对应的IO口做出相应的动作
求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的系统设置选好要连接的PLC型号,

网友B:
你把plc地址和触摸屏里边的按键地址写一样功能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触屏设置好连那种PLC的型号,然后触屏里按钮或者灯定义好变量,PLC那相对应的变量也要有。
先测试通讯没问题,再试试触屏里按一下,PLC那边有没有反应。就一层窗户纸的事,你要是没弄过就费劲,你要是边上有一台设备,你看着程序再看实物,半天就基本玩转基本操作了。都是套路活。
拆二代